量程计算问题

楼主(2018-12-30):
采一个传感器的值,用FX2N-2AD进行转换。传感器是4-20mA,0-100K Mpa,机器允许的最大可调压力为63KMPa  ,请问编程时计算系数用100还是63呢?
4000-400/100   还是4000-400/63呢?

网友A:
量程计算用100,

网友B:
采用100量程换算,这样的出结果准确点,万一压力超出63页可以看得到!如果你用63的话,计算特别麻烦!不合理

网友C:
按传感器计量,所有传感器计量均按传感器最大值计。

网友D:
这个可以自已在直角坐标系中根据(4、0)、(20、100),这两个点划出一个斜线,根据这个斜线计算数值。

网友E:
肯定要4-0,20-100
程序中限制max63输出

网友F:
以变送器最大量程标定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一个传感器的值,用FX2N-2AD进行转换。传感器是4-20mA,0-100K Mpa,机器允许的最大可调压力为63KMPa  ,请问编程时计算系数用100还是63呢?
4000-400/100   还是4000-400/63呢?

为什么要减400,FX2N-2AD的电流输入就是4-20MA呀,直接4000/100就可以了,AD值到2520时就表示压力为63KMPA.

网友H:
4~20MA对应0~4000对应0-100K;
那么63K对应的数字量大约就是252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一个传感器的值,用FX2N-2AD进行转换。传感器是4-20mA,0-100K Mpa,机器允许的最大可调压力为63KMPa  ,请问编程时计算系数用100还是63呢?
4000-400/100   还是4000-400/63呢?

为什么要减400,FX2N-2AD的电流输入就是4-20MA呀,直接4000/100就可以了,AD值到2520时就表示压力为63KMPA.
因为压力为零的时候,传感器采值到寄存器的值时400。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一个传感器的值,用FX2N-2AD进行转换。传感器是4-20mA,0-100K Mpa,机器允许的最大可调压力为63KMPa  ,请问编程时计算系数用100还是63呢?
4000-400/100   还是4000-400/63呢?

为什么要减400,FX2N-2AD的电流输入就是4-20MA呀,直接4000/100就可以了,AD值到2520时就表示压力为63KMPA.
因为压力为零的时候,传感器采值到寄存器的值时400。
那你最好是量一下压力为0时的实际电流值是多少,因为正常的话压力0时传感器是4MA输出,2AD的4MA对应的AD值是0

楼主:
我的计算结果,压力为零时,实际采到的换算结果值是400,用满值4000减去初值400,再除以100,就是每Mpa对应的值。作为除数,增加的数Δ除以它,就是当前值。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结果,压力为零时,实际采到的换算结果值是400,用满值4000减去初值400,再除以100,就是每Mpa对应的值。作为除数,增加的数Δ除以它,就是当前值。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那你再看看几个压力点,看看数据对不对。对了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实际是40Mpa,显示当前值是28Mpa,不对。有误差。不知错在哪里。

网友J:
看手册确定4-20MA对应的值是多少,在进行计算。若不准可以实际测量几组数,进行标定计算直到误差最小。因为模拟量这个东西会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