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有一层什么东西?

楼主(2018-12-30):
这个是电容吗?开焊了我想焊接上然后焊不上去,上面好像是有一层什么东西,请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操作。

网友A:
三防漆!刮刮,烙铁热了多刮刮……

网友B:
用小刀刮。

网友C:
从图看可能是电容也可能是磁珠。焊不上可能是焊点脱落,要把元件拿掉看下元件接入点位置然后刮去绝缘层焊接

网友D:
可能就是因为该点不好焊(而未焊接牢),才脱焊的。

网友E:
用刀片刮下;

网友F:
用刀片刮干净,抹上一点焊锡膏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了?
哈哈 我焊了两下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刮刮,烙铁热了多刮刮……
那是够费劲的1!!!

网友H:
你首先确认刮的是PCB铜板而不是玻璃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首先确认刮的是PCB铜板而不是玻璃丝基板
假设是玻璃丝基板,如何操作,请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首先确认刮的是PCB铜板而不是玻璃丝基板
假设是玻璃丝基板,如何操作,请问。

那就找到对应的铜板刮出来焊接

网友I:
上面有绝缘漆,用刀片刮刮然后再烙铁焊焊。

网友J:
突然发现论坛好强大,什么问题都能抛出来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K:
怎么看像焊盘已经脱落了
来张局部清新照看看
用表量一下焊盘还通不同

网友L(2019-03-05):
记得邹老师的《变频器维修》课程中,有一部分是“电子焊接技术”,专门讲过这个。https://www.daodaotv.com/course/548
有试看的,可以看看

网友M:
 感觉是蜡。

网友N:
回复 网友H:
清理好应该能焊住。

网友O(2019-12-01):
回复 网友H:
钽电容

网友P:
三防漆,用热风枪吹一下,加热后就很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