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8-12-31):
请教各位大哥,这种锥形电机有带制动线圈的吗?没有把

网友A:
不好意思啊:锥形转子的没有单独刹车线圈

网友B:
锥形转子的三相异步电机制动,百度即可知道了。这里不赘述。启动自动脱开制动,停车自动吸合复位制动。里面有一个弹簧,电机启动通电,在磁场作用下,产生轴向力推开锥形转子。停车磁场消失,锥形转子复位制动。没有抱闸线圈,但可以同抱闸一样制动。

网友C:
锥形转子电机由其结构和相关部件实现断电制动,没有另外的制动线圈。

网友D:
刹车盘制动

网友E:
教科书上,网络上关于这电动机的资料多的是啊。
再来一张结构图!

网友A:
锥形转子电机是早期行车、井下罐笼专用电机,轴向可以移动5-10mm,普通电机要求轴向移动不得大于0.25

网友B:
锥形转子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功率都不是很大。且不适合变频调速控制。

网友F:
我记得是自带刹车片的吧,没有刹车线圈的。这样型号的锥形电机。

网友G:
这种电机是YEZ的,制动是靠电机轴上的制动弹簧加上尾部的制动盘实现的

网友H:
没有制动线圈的

网友I:
公司里面行车用的就是这种电机,这种电机不带制动线圈的!

网友J:
这种电机的工作原理如下:锥形转子电动机定子内腔和转子外形都呈锥形。其锥形制动环镶于风扇制动轮上,静制动环镶在后端盖上。定子通电后,产生旋转磁场,同时产生轴向磁拉力,使转子轴向移动并压缩弹簧,使风扇制动轮上的锥形环与静制动环离开,转子开始转动。定子断电后,轴向磁拉力消失。转子在弹簧作用下,连同风扇制动轮一起复位,使动、静制动环接触,产生摩擦力矩,迫使电动机立即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