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1):
为了省一个两线制的磁性开关,新电柜与旧电柜的开关电源输出共0。一个磁性开关给两个以上PLC提供0v输入信号.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
有联系的2个系统,要么继电器隔离,要么电源共地(欧洲共24V)

网友C:
是因安装位置还是其他原因,而“省一个两线制的磁性开关”?
两个开关电源输出共0,原则上没有问题;一个磁性开关给两个以上PLC提供0V输入信号,则是不是对应两个输入点是相连的,有否必要电源隔离。

网友D:
不建议,机台有CCD或检测设备,对直流电源挑剔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是为了省钱。
旧设备改造,原电源和后面加的柜子里的电源共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机台有CCD或检测设备,对直流电源挑剔的很
没有CCD的。

网友E:
如果没有对产生干扰的信号源,可以两个柜子并在一起,如果干扰的话,分开

网友F:
一个磁性开关价格能高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磁性开关价格能高到哪去?
不知道的可以忽悠老板啊!说这样省了多少节约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