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1):
2018年最后几小时接到朋友来电告急,一台成都产镀膜机组发生故障。检查高压硅堆连接部分打火造成高压时有时无,分析认为,粉尘过多,造成漏电,清理打磨更换烧坏的高压线。故障依旧。但排除了高压部分可能发生的故障。该设备为镀膜机组。由很多部份组成,其中烘烤六个单相共12kw加热3kw旋转2kw还有多个变压器及全部控制回路都是220V。因此,对零线要求非常严格。这是一个,五几年建的厂房,正式电早就没有了,用的是临时电源,零线很细,可能早就断了,在我提议下,曾经向地下打了两根镀锌角钢,大约两米深,维持到现在,最后确诊为零线故障。决定将一个废弃的消防管路,两个供暖管两个上水管焊接在一起。作为辅助零线今天还将试机。

网友A:
这样子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B:
1950年代的厂房,可能难得一见了。
供电方面,特别是零线,可建议尽量保证可靠;是不是供电距离较远,或环境复杂,不便处理?

零线不良,比如电阻过大,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故障;
现场经验不足时,可能会难于判断,或者花去过多的时间。

1楼所问,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不会  这样已经维持几年了。等春暖花开。再做一下重复接地。

网友C:
楼主这样做相当危险。

网友D:
开挖 多打几根角铁。

网友D:
水管等接触不好会打火花不?天干物燥的??

网友E:
这样做不但危险,还违反相关规范和电工安全规则。

网友F:
就算是年代早的厂房,拉个零线应该没难度吧,变压器房真的很远么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再拉一根零线的机会一点儿都没有,只能就地取材,五条废弃的金属管道焊接在一起端子引出不存在接触不良。说过了。现在冬季无法施工,天气转暖后肯定要加强一下接地网。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事实都是在同条条框框斗争中产生的。不可否认。举两个三十多前最成功的例子。一,我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和自制一个脚踏转换开关将单位的一个小台转改成能正反转用于攻丝非常成功好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使用。后来陆续为同行企业改造了多台。单位当时有两台专用的自动攻丝机不过都不太好使。经常损坏丝锥,无奈之下,我将小台转改造。受到工人们的赞扬和领导们的批判。二,同样,三十多年前。单位一台上海产西雅基点焊机。上任不到一年就经常出现故障。由于是单位的核心设备。使用频率非常高。设备厂家售后人员不可能始终在我厂服务,没有办法了,还得小将出马。我对设备进行了彻底改造。用63安接触器替代原来的可控硅,取消了全部电子线路和五个传感器用一只st3p代替,冷却泵用养鱼的水泵。改造后除机械易损部分更换过外,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在哈尔滨同类产品应该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此内容我在论坛上描述过。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G:
楼主你这样干容易烧啊

网友H:
楼主这样干在,只能临时使用,这样是不符合电工安全的。
另外建议尽快处理,要不出了事情,楼主可能要负连带责任。

网友I:
临时用电这样能保证正常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