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1):
松下A6伺服电机选择了转矩控制模式,但是电机转得有点慢,怎么样让电机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转得快些啊?

网友A:
速度要快,是不是频率要加快啊?

网友B:
怀疑你的转矩设定的值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频率?

楼主:
转矩设定值?你是说模拟量给得太小了吗?

网友C:
内部速度设置一下试一试

网友D(2019-02-18):
P03.021速度限制值1可以设置速度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