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1):
客户指定信捷xd3,这个能解密吗?

没用过信捷的,请教下这么加密。

网友A:
保密下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保密下载程序无法被破解,是真的吗?
保密下载后是不是就只能重新写,不能读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保密下载程序无法被破解,是真的吗?
保密下载后是不是就只能重新写,不能读取了?

没用拆机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除了博图,好像其它都可以破,HMI有些破不了

网友D:
遇到高手,破解程序不是难事。就是不破解,看看控制逻辑弄一套也是有可能的。软硬件结合吧,不然设备到人家手上了,仿造都不是事儿

网友E:
看到破解就想到那些无良人员破坏人家的研发成果,该死

网友F:
没有破解不了的PLC,只在于成本高低,如果客户指定plc,你又觉得不安全的话,那你就不要让他多欠钱。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中国的单机游戏就是因为被破解,所以发展不起来,还好后来仙剑系列程序员形成共识都不破解了,国产游戏生态才好起来。

网友E:
我现在一般都是不加密:汽车厂、半导体工厂都是不差钱的主,前几年做的机械手程序采用升级版本和硬件认证办法:硬件码不对程序会跳过其中几段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