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1):
如题,为了便于追回尾款,怎么设置让设备运行多少次或多少日期后停止。

网友A:
与系统时间比较;运行计数。

楼主:
用的是Xd1系列的,他的系统时间会不会断电自己复位?

网友B:
正常是不会的,最多是有几分钟之类的误差

网友C:
D8016 D8017 D8018这几个寄存器是PLC内部的时钟寄存器,比较指令,时间到了停机,或者,M8002,计数,计数到了停机

网友D:
你最好是计算运行时间和时钟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