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点思路,这种功能怎么开发.

楼主(2019-01-01):
(无正文)

网友A:
分别执行不同的程序的意思?

网友B:
台达的触摸屏好像搭配它自己的PM系列可以编辑G代码吧,三菱有触摸屏可以改plc程序的。或者,楼主的意思是配方吗

网友C:
就是配方功能。
在PLC中也很好实现,只不过实现一个ST语言的选择分支的功能。
例如: 数组Data[1,3,5,9,10]
这就是一个加工步骤,用户只要管理这个数组的赋值就可以了。
然后CASE OF 加工步骤
1: 加工1
2:加工2
………………
加工步骤=Data[i];
大致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能给个历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加工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猜想可能是配方实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但是我看有编程那个页面,不知道是怎么编程的,配方不是编程啊,要是想要更改现场的运行程序,台达的HMI好像没听说有这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序,支持g代码,可以说的通,配方的确没搞明白怎么编程。

网友D:
说白了类似于配方功能,或者是程序主控功能实现

网友E:
多传几个画面,应该是配方功能。

网友F:
我今天刚刚打开台达触摸屏编程软件,里面就有配方功能。
根据楼上的回答,应该是配方功能。台达触摸屏编程软件里就有配方功能。
不知道楼主的触摸屏型号。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怎么没有收藏的功能。多穿几张照片

网友H:
这个其实简单吧,就是动作程序写好,通过某个寄存器里的数值来调用每一个动作,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

这种方法简单,而且可以适应不同的工序

网友I:
很多品牌的人机都有配方功能,或者灵活的也可以用脚本自己编写,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