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5.5KW炸机!模块换新试机20多分钟报F0023!输出有电压!启动到50HZ就报F0023!求入何下手!

楼主(2019-01-01):
西门子变频器5.5KW炸机!模块换新试机20多分钟报F0023!输出有电压!启动到50HZ就报F0023!求入何下手!
316J已经换新!还是报F0023!电流检测!电阻都没问题!IC293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救

楼主:
拆模块我是用的高频焊台205!150W加空压机过吸得!不到几分钟就搞好了!高频焊台还有300WD其实150就够用了!

楼主:
空载没有问题!

网友A:
F23是输出缺相的意思,试机如果是大马拉小车,最好做一个电机优化,不然容易报这个故障。模块拆的挺干净,是空压机吹得吧,还是真空泵吸的。

楼主:
都可以跟吸锡器的原理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拆下模块,检查开关电源是否完好,完好检查驱动部分,测量igbt的触发级与发射级电压,上三路与下三路,看看是否平衡,再测试光耦的驱动能力,都完好,装上模块上电。空载运行,带灯泡运行,最后上电机,测三项输出是否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C:
F0023 是输出故障 先检查驱动 如果驱动没问题 就检查电流检测部分 把运放检查一下

网友D:
霍尔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