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寄存器为位处理用什么寄存器? 急 谢谢

楼主(2019-01-02):
我想把 D0的第八位保留(用AND指令H00ff), 再把 D1 的低4位移动到 D0的高8位去 用什么指令 如图? 谢谢

网友A:
D1与000F与操作,然后左移8位,接着与D0或操作。

网友B:
D1先移位,保留8~11位,再与已经运算好的D0运算;

网友C:
直接把D0、D1都移到K4M***,你想咋拼装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移是 SFTR 指令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