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用RS指令做485通讯,发送数据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02):
各位老师,本人用三菱FX2N PLC用RS指令做485通讯,但是在测试时,只要将功能码改为02,发出来的数据就少了,改成别的功能码就正常,但是我只需要使用02功能码,本人新手愚笨,请各位指导解惑,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的是仿三菱PLC吗?

网友B:
你发送数据为0接收数据为1个;RS提令第二个参数是要发送数据个数,第4个参数是接收数据个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发送数据为0接收数据为1个;RS提令第二个参数是要发送数据个数,第4个参数是接收数据个数
他这个PLC估计是仿三菱的,RS指令做了变种!但是他把功能码改成03后,发出的指令依然是不对的!

网友C:
这也能收到数据吗 不是应该置m8122才能送信吗 还有D1后面是H2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