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三菱PLC与变频器485通讯问题:自己测试了一下  现在只能读 频率能正常读取  写频率不进去  通讯格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读写频率的程序,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都没人回复吗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PLC与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如果是FX3U与三菱700系列的变频器通讯是有专用指令的

楼主:
FX2N 和D700通讯 现在是通讯上了  读取频率正常  就是无法改写频率  站号 波特率和校验都设了 是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2N 和D700通讯 现在是通讯上了  读取频率正常  就是无法改写频率  站号 波特率和校验都设了 是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吗
如果是FX2N和D700通信,通信协议强烈建议走Modbus RTU协议,而不是三菱的专用协议!

楼主:
我把变频器参数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RTU啊
你先确定好你用的通信协议到底是什么?!

楼主:
PLC用的是无协议通信 现在是通信上了  能正常读取频率值  就是写不进去

楼主:
求大神就解惑

楼主:
三菱专用协议有专门的指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就解惑
看了你的程序设置不是Modbus RTU!建议用Modbus RTU协议!

网友C:
没有站号

网友C:
D11,D12你都写的是H30/H30,写给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站号设的是0啊

网友C:
如果不设站号,你可以用广播的方式写,设了站号就要指定站号,不然变频器怎么知道你是写给它的

网友C:
写频率有个指令的,你看一下手册,ENQ+站号+写频率RAM指令(或者EPROM指令)+频率,你还要将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权设置成通讯,我手边没有三菱变频器的手册,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正常读取频率 我就没有过多纠结这个站号  我一会改成1去试试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学习三菱plc控制通讯方式三菱变频器,也用rs指令,或许可以交流下,按你所讲,是已经可以开停变频器,可以读取变频器频率,只是不能写入变频器频率,是吗。

网友D:
变频器开停控制用A1格式,读取频率用B格式
写入频率用A格式,看到程序写频率部分的寄存器,D10--D15(ENQ,站号、代码、等待),D20--D21(总和校验)没什么问题,但没有D16--D19(数据),该数据就是你需要写入的变频器频率,但要转换为ASCII码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截屏不完整漏了  你的通讯全部都搞好了吗

网友D:
我的是通讯试验,并不是项目,三菱FX3U+485板控制FR-S540变频器,目前可以控制正反转,写入频率,读取频率。注意开停写入读取三者之间的功能代码及数据赋值时要互锁。假如你要写入频率10.00Hz,D200应该写入1000,然后把1000转换为16进制03E8,再转换为ASCII码即30 33 45 38分别赋值给D16-D19,再计算D11至D19的和校验,取低8位赋值到D20  D21,最后一次性把D10至D21发送出去就可以改变频率。你可按此思路用串口调试软件直接发送相关代码

楼主:
变频器参数设置了那些呢?

网友D:
D10 通讯请求  固定H5
D11,D12 站号  01号站就是 H30 H31
D13,D14 功能代码 写频率 ED 就是 H45 H44
D15 等待时间 固定为1  H31
D16-D19 频率数据 若10.00Hz 就是 H30 H33 H45 H38
D20,D21 和校验 要自己算或程序自动计算。
把D10至D21发送就可以改写变频器RAM频率,前提要先运行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设置了哪些参数了呢

网友D:
已经可以正常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开停及读取频率,就说明变频器参数设置是正确的,重点查找PLC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读出频率值,不能写进去 通讯代码也没有什么改的啊?估计还是参数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E:
变频器上有一块功能区是设置modbus协议的  你对着变频器的手册先设置一下

我一般rs指令不是这么读写一块用的 而是下面这个格式

设备号 读写功能码 读写寄存器地址 读写字节数

寄存器地址变频器通信协议上肯定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已经OK了

网友F(2019-03-14):
兄弟,问题解决了没有,你这个是三菱变频专用通讯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