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国产伺服驱动器的陷阱,扁平排线和针位竟然不匹配

楼主(2019-01-02):
  一台国产驱动器报修,客户描述故障是冷机上电显示屏无显示,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才显示并可以正常工作,到现场拆机回来,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国产品牌,无官网,说明书也找不到,根据冷机不工作,基  本可以确定是电源问题,无非是电容不良了之类,拆机,CPU板通过多个白色扁平排线连接到下面的电源驱动板,拆了CPU板,焊掉一个TO220封装的温度保险才能拆下电源驱动板,电源采用的是TOP方案,在路用小型电桥测量电源的几个电容,都容量只有20%不到并且电阻很大,驱动电容也容量大幅下降,更换电源驱动板上多个电容,还原安装,上电立即就有显示了,显示ERR 5报警,由于无相应带编码器的电机测试,并且无说明书,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电源故障,应该无其他问题,就认为已修复,到现场接上电机编码器,上电还是报ERR5!!!,而客户说这个驱动器就上电慢,但不报警并且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难道修理过程中把哪弄坏了?再次拆机回来,网上无说明书,查询这个牌子早就倒闭了,看了下这个驱动器的菜单结构和国内好几个品牌类似,ERR5都是温度报警,拆机,检查那个TO220的温度保险没有开路,理了下线路,就是5V连接这个保险和一个电阻通过一个光耦给CPU发出信号,保险和电阻都是正常的,奇怪,再次连接好各种排线上电,出现了ERR9报警,9号报警就是编码器故障,这才是正常情况呀,初步估计是之前是哪没有连接牢固,把线路理好焊上温度保险准备安装外壳前再上电,居然又不显示了!
  一个简单的电源电容不良故障,修理后变成温度报警,再到现在居然不显示了,测量了一下CPU板的5V和24V供电端,居然都短路了,难道多次拆装造成电源烧毁了?CPU板坏了?不可能呀,并且发现一个奇怪情况,那个给CPU板供电的扁平排线不能从CPU板上拔下来非常紧,再仔细看,这才发现了各种奇怪故障的根源,居然是扁平排线的针数比插座少一位!修了数10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扁平排线和针位不匹配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这下就能理解,ERR5故障就是因为排线错位造成温度报警信号不能送到CPU造成,而多次拔插后,排线错位短路又造成无电源了。
 根据线路,把错位卡住的扁平排线从CPU板暴力拔出,都向右插入,恢复安装,正确显示ERR9报警,到现场上电显示R0,运行运转正常,故障排除。
 这个故障很简单,但由于插座设计的不规范,走了弯路,这种情况估计很难遇到,也是国产的一个特点特色吧。所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A:
中国制造路,还有很长路要走啊!

网友B:
这种设计的确让人有些莫明其妙;

网友C:
越是简单解决的问题,越难排查
不懂维修,是否有备用一说

网友D:
对接插件,通常留意的是方向不反(当然图示中情况不会反);不是特别的情况,一般不会注意到不匹配。
而这种扁平排线,可能会习惯性地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E:
低价位的产品,这维修费收多少合适呢

网友F:
这么山寨的东西真坑爹

网友G:
这种东西是故意这样设计,这就是所谓的特色吧!出来问题,你的必须找他维修才行!奇葩的事情见多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H:
很多小厂家生产的设备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