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兑换礼品时,JINT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一台EVIEW的PLC
不拿出来折腾下,对不住我这冲动的大脑,哈哈!
玩转了基本逻辑、PID后,通讯是一定要做的,嘿嘿,几乎用过的工控东西只要有通讯,不管用不用的上,都要折腾下才罢休。
首先硬件,直接放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步科按照西门子的编址方式(V、I、Q、M等),485接口却搞反了,见图

步科205这边不用编程,只需设置通讯口即可,实验中用到了PORT

s7-200 smart这边需要简单编写(只上传了部分)

监控
S7-200 SMART从VW10开始写入到EVIEW CPU205中,起始VW0

S7-200 SMART从QB0开始写入到EVIEW CPU205中,起始QB0

附上视频一份

网友A:
这个不??错嘛,各种品牌通讯其实都是通的,,,太强大????????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时候兑换的礼物,jint给的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年底积分兑换的啊

网友D:
西门子的A B与标准的485 A B 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年底积分兑换的啊
不会吧,年底兑换的礼物表里没有啊,
难道版主是走的特殊渠道吗?
不是说了JINT给的意外惊喜吗

网友E:
这个意外的礼品挺不错的!

网友F:
福袋的惊喜?

网友G:
Kinco PLC K205-16DR CPU模块
供电电压 DC24V
集成点数 16点I/O,其中DI 6*DC24V,DIO 4*DC24V,DO 6*继电器
通信端口 USB2.0编程口,2个RS485通信口
扩展功能 无,不可接扩展模块
实时时钟 有
安装尺寸 90×97×70mm(长*宽*高)

步科的PLC很少见,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H:
这波福利来的猝不及防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Kinco PLC K205-16DR CPU模块
供电电压 DC24V
集成点数 16点I/O,其中DI 6*DC24V,DIO 4*DC24V,DO 6*继电器
通信端口 USB2.0编程口,2个RS485通信口
扩展功能 无,不可接扩展模块
实时时钟 有
安装尺寸 90×97×70mm(长*宽*高)

步科的PLC很少见,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你这信息获取的详细啊!

网友J:
真是不错,如果有一台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Kinco PLC K205-16DR CPU模块
供电电压 DC24V
集成点数 16点I/O,其中DI 6*DC24V,DIO 4*DC24V,DO 6*继电器
通信端口 USB2.0编程口,2个RS485通信口
扩展功能 无,不可接扩展模块
实时时钟 有
安装尺寸 90×97×70mm(长*宽*高)

步科的PLC很少见,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好像可以USB直接供电也能运行!

网友K:
这种接线端子太垃圾了,经常会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遇到好几次了。。。也用锣丝刀捅坏了几个了。虽然不用拧锣丝但是这端子设计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