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版本是5.6的,电脑系统是w10专业版,其他正常。就是一打开仿真器下载时就报这

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PLC型号已选对。难道仿真器还要设通信接口?

网友A: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PLCSIM默认通讯端口是TCPIP,而他的PLC型号不支持TCPIP,因此出现这个状况,改为MPI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师,已解决了,是MPl没有选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