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台达ES2的PLC如何与松下变频器VF200通信,频率调节,就是转触摸屏输入频率,通过PLC与变频器通信,改变变频器频率。已经弄了一个月了没有弄好,求实例程序,485通信的

网友A:
用modbus通讯的?

网友B:
一个月搞个通讯出不来,我不信

网友C:
先把VF200的协议搞明白;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吧,直接屏控制变频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搞个通讯出不来,我不信
这个我信!我也不会搞,没有指点,只能自己瞎折腾,以前我一个移位指令都搞了好久!现在想一想,感觉自己好苦逼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达ES2的PLC如何与松下变频器VF200通信,频率调节,就是转触摸屏输入频率,通过PLC与变频器通信,改变变频器频率。已经弄了一个月了没有弄好,求实例程序,485通信的
1、选择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信
2、台达ES2系列PLC做Modbus RTU协议主站,需要编制一段程序:
3、台达ES2系列PLC支持MODRW指令,则可使用此指令和松下VF200变频器进行通信
4、松下VF200变频器做Modbus RTU协议从站,一般要设置的参数有:
5、松下VF200变频器做Modbus RTU协议,上位机对其进行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所用的一些寄存器为:
6、写入频率的话,也就是说通过MODRW指令、使用06功能码给Modbus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00ED的寄存器写入0~5000(对应0.00~50.00Hz)频率!
7、台达PLC和松下变频器实现通信,可以选择Modbus RTU协议、也可以选择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但是选计算机链接协议PLC编程就复杂了!

网友F:
对了,可以先分开测试!设置好变频器通信参数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比如发一些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的命令,看看变频器是否都正常返回了!
接着,编制好的PLC程序,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报文,看看发出的报文是否正确?!亦可以用Modbus Slave先模拟变频器和PLC通信!
最好两者都单独测试OK后,再吧PLC和变频器接到一起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小弟一直疑惑,modbus编号,实际地址,这些都是根据什么而来的16进制数。。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弟一直疑惑,modbus编号,实际地址,这些都是根据什么而来的16进制数。。求大师指点,谢谢
大师不敢当,我肯定比你年轻!
Modbus中数据类型基本为4种:
输入,一般指的是数字量输入,其寄存器编号为1x00001~1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2;
线圈,一般指的是数字量输出,其寄存器编号为0x00001~0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
输入寄存器,一般指的是模拟量输入或者内部只读寄存器,其寄存器编号为3x00001~3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4
保持寄存器,一般指的是模拟量输出或者内部读写寄存器,其寄存器编号为4x00001~4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3\06\16\22\23

网友A:
还是不着急了,着急的话早换方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弟一直疑惑,modbus编号,实际地址,这些都是根据什么而来的16进制数。。求大师指点,谢谢
搞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G:
您好,大师,能不能直接写两句PLC与VF200变频器MODRW指令,写启动,写频率,让小弟看明白些,S3丶S的取值,不是很明白。最近一直在研究和外部设备通讯程序,可一个人怎么也研究不透彻。望大师再次指点小弟一番,小弟在此谢过了,,还有小弟今年刚毕业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您好,大师,您看我第一句写启动,第二句写频率有问题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G: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于VF200变频器,写启动用05功能码、写频率用06功能码!程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控制13台变频器不知道行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控制13台变频器不知道行吧,
用触摸屏也可以直接和松下VF200变频器通信的!

楼主:
松下变频器设置P04 7,P135 1,P136 01,P137 96,P138 1,P139 1.没有通信上,指教

楼主:
地址1 9600 8 1 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变频器设置P04 7,P135 1,P136 01,P137 96,P138 1,P139 1.没有通信上,指教
尝试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送如下命令:
01 05 0F A0 FF 00 8F 0C
看看是否有返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变频器设置P04 7,P135 1,P136 01,P137 96,P138 1,P139 1.没有通信上,指教
再次尝试发送如下给定频率命令:
01 06 00 ED 13 88 14 A9
看看是否有返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变频器设置P04 7,P135 1,P136 01,P137 96,P138 1,P139 1.没有通信上,指教
这两个参数也是要设置的!参考我前面的回帖!

楼主:
VF200变频器,写启动用05功能码、写频率用06功能码,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VF200变频器,写启动用05功能码、写频率用06功能码,是什么?
你有没有按我说的报文去测试变频器呢?!

楼主: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连接变频器,发射01 05 0F A0 FF 00 8F 0C。01 06 00 ED 13 88 14 A9。
没有在变频器上看到反应,助手上也没有反馈。第一次使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搞过吗?求赞

网友H:
串口助手发送 接收设置为16进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连接变频器,发射01 05 0F A0 FF 00 8F 0C。01 06 00 ED 13 88 14 A9。
没有在变频器上看到反应,助手上也没有反馈。第一次使用
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和接收都设置为16进制方式啊!!!!!

楼主(2019-02-14):
回复 楼主:
没有通讯成功,没人搞过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郁闷,没有人给个实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

楼主(2019-03-18):
回复 楼主:
有需要的留下信箱,发给你

网友I:
回复 楼主:
534817278@qq.com 谢谢

网友J(2019-06-08):
发送请求M1122用上升沿,MODRW不能用沿指令,因为通讯指令有时一个扫描周期不可能完成,否则为什么还要设置D1129干嘛?

网友K(2019-10-06):
回复 楼主:
你好,麻烦发一份我这里,刚好用到跟你那个型号一模一样的   455858651@qq.com  那个 VF200  说明书能发一份过来吗?我找的那一份没有  MODBUS  实际编号,实际地址那些,谢谢!

网友L:
回复 网友F:
你好,大师。我用威纶通触摸屏直接连VF200变频器试过了,可以读电压、电流、频率,但是写频率、写启动停止没搞成功。还有400302读频率这样的代码在哪里找到的(我下了个通讯手册没找到代码)。请大师指点

网友L:
回复 楼主:
120189887@qq.com   谢谢

网友L(2019-12-20):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弟一直疑惑,modbus编号,实际地址,这些都是根据什么而来的16进制数。。求大师指点,谢谢
大师不敢当,我肯定比你年轻!
Modbus中数据类型基本为4种:
输入,一般指的是数字量输入,其寄存器编号为1x00001~1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2;
线圈,一般指的是数字量输出,其寄存器编号为0x00001~0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
输入寄存器,一般指的是模拟量输入或者内部只读寄存器,其寄存器编号为3x00001~3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4
保持寄存器,一般指的是模拟量输出或者内部读写寄存器,其寄存器编号为4x00001~4x65536,对应报文中的实际地址为16#0000~16#FFFF,支持的功能码有03\06\16\22\23
再次学习大师给的资料,已完成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
      发现有一点跟大师讲的有出入,写启动(modbus地址4001、功能码05,触摸屏0×)内容不是16#0001,而是16#FF00

网友M(2025-04-01):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有个关于松下变频器的问题需要请教你,看你回复的别人的帖子,很专业
可以加个微信吗?付费也可以,在线急
15727806668

网友N(2025-08-14):
最近用三菱的跟vf200通讯,遇到难题了,能发份程序和通讯地址码学习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O:
好贴,学习参考。楼主可以讲讲你是怎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