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今天客户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之前用过我司的多功能交换机,通过这个交换机将S7-200SMART PLC直连WinCC,这个交换机内部本身占用3个IP地址,可以和3台PLC做地址映射关系,客户用过之后反应有掉线的情况出现(一个交换机接了3台PLC),理论上即可绑定3个PLC。可是实际中使用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交换机建议最多连接2个PLC,这样会比较稳定一些,如果要连接3台PLC的话,可以用2台这种多功能交换机,其中1个PLC接一个交换机,另2个PLC再接一个交换机,这样的方案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推荐使用这样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的效果。

网友A:
交换机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吧

网友B:
楼主给出这个方案好像是加了一个交换机,但是看楼主方案,

链接wincc的交换机,数据量没有改善啊。从图上分析

网友C:
这个断线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主很专业

网友F:
说白了应该是该交换机没有实时数据响应能力所致,如果对实时数据传输高速相应就不会掉线了

楼主(2019-02-19):
回复 网友E:
跟之前的方案相比,有一个PLC数据转移到增加的那个交换机上了,所以通讯是有很大改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不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