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指示灯异常

楼主(2019-01-02):
我用的FX3U,之前程序正常 运行快1年了,但是今天出现一个问题,自动运行过程中输出Y16快速闪烁,程序里用的是SET指令,监控的时候SET Y16常亮,但是PLC输出和指示灯还是在闪烁,换成备用Y37依然如此

网友A:
影响通讯的plc又犯别的病了?

网友B:
清空后从新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C:
单写个程序测试下这个点?怀疑还是你程序的原因;

网友D:
言“自动运行过程中”,那么是否还有手动,情况如何;
亦可观察Y16内部软元件是否在不停通断。

网友E:
如果指示灯与输出同时闪烁,那个就是程序问题,只有灯闪输出不闪或者灯不闪输出闪烁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那些影响程序的外部条件,比如感应器,开关之类的,毕竟程序是死的,影响程序运行的才会导致这个问题吧!

网友G:
可以LDP Y** ADD K1 D0,看看是不是一直复位置位了,监控不一定看得出来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换成Y37后现象依旧,应该是程序或者其他条件引起的。

网友J:
程序原因可能性最大。

网友K:
清空程序后再下载一遍看看,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