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请教各位大神,客户原来是三菱plcFX3U的型号。可能坏了,现在换成FX2N的plc,把2N里面的程序直接转移到2N里面不能正常使用了,哪位大神知道两个型号的plc可不可以转换程序,如果可以需要做什么修改吗?如果不可以给点建议。谢谢了,

通讯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gx works2软件里面可以转换,但是转换过后有些指令可能会出错,建议程序原模原样在3U类型里面重新写一遍

网友B:
不能正常用,还要看具体什么现象,FX2N和FX3U硬件接线也有一些区别的,FX3U有个S/S端子要接线的。

网友C:
硬件上输入接线不一样的,另外指令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D:
具体怎样的不能使用,是不是某些寄存器的数据没设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反了,是把3u的程序转换成2n的
现在的问题是通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反了,是把3u的程序转换成2n的
现在的问题是通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接线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反了,是把3u的程序转换成2n的
现在的问题是通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反了,是把3u的程序转换成2n的
现在的问题是通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楼主:
这是plc连机监控图和使用串口工具测出来的数据,只有发送请求,接收就乱码了。

网友E:
部分程序是不一定看出问题的。

网友F:
如果是逻辑控制的就好办

网友G:
特殊数据寄存器不一样,3U的功能更多。如果用到了不一样的寄存器,就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H:
楼主的程序3U转2N部分可以转,特殊的需要重新编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H:
2N的特殊指令通讯上的和3U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官网上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顺控程序里没有使用特殊寄存器,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讯这可能使用了寄存器在2N里不仅兼容,但是我对2N不熟悉,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我去官网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确定就是通讯的问题,所以才问下2N和3U通讯上有什么不一样,哪里需要全部程序。

网友H:
引用 楼主:
2N的特殊指令通讯上的和3U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官网上没找到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站内短信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2N的特殊指令通讯上的和3U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官网上没找到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站内短信也可以
这个,编程手册大不大啊,不大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呗。在我眼里,不提供手册的官网都不是好官网(看帖有感)

网友B:
三菱官网编程等手册都是有的,注册后就可以下载。

上传的图中就是几个数据运算指令,你的程序中有相关通讯部分?
不能正常使用,具体是什么现象?转换后的程序到PLC中,对于控制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H:
729893889@qq.com万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729893889@qq.com万分感谢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2N的特殊指令通讯上的和3U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官网上没找到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站内短信也可以
这个,编程手册大不大啊,不大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呗。在我眼里,不提供手册的官网都不是好官网(看帖有感)

上传不了,附件太大了。

网友J:
报文格式有点像Modbus RTU?!

网友K:
最好手打,有些特殊的指令可能要改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2N的特殊指令通讯上的和3U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2N的编程手册吗?官网上没找到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站内短信也可以
这个,编程手册大不大啊,不大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呗。在我眼里,不提供手册的官网都不是好官网(看帖有感)

大婶啊,三菱官网资料全部可以下载的啊!
你肯定是没有找到官网而是进了那些李鬼网站之类了

网友M:
2N换成3U可以直接用,如果3U换成2N的可能需要改动

网友C:
FX3U有些指令是FX2N没有的;另外寄存器、特殊继电器也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