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今天有人问我变频器输出能接电焊机吗,我一时回到不回来。所以网上来请教了

网友A:
整流桥可能会被烧毁

网友B:
除三相电机外,其它负载不要乱搞;

网友C:
不怕浪费钱就可以试一下,前提是你的变频器功率要相当大,把变频器当做一个电源(实际上是非常无聊的实验)

网友D:
如果把变频器作为电源使用,输出应该先接正弦波滤波器,再接变压器,再接负载(比如三相整流桥+电焊机)。太麻烦了,不合适吧?

网友E:
功率放大一点,实验一下。看你接了之后干什么用?

网友F:
不是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想接电焊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接电焊机
按四楼的方法,没问题的,变频器输出侧加正弦波滤波器,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只要变频器输出端接上隔离变压器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同意9楼和4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