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求一个最简单的三菱PLC步进电机驱动程序,最好能说明一下每个指令的作用

网友A:
三菱什么PLC,最基本的用现在FX3U等自带的定位指令就可以控制伺服、步进。
三菱FX3U等用户手册 定位篇 中有相关的指令说明,后面附录中也有控制伺服的程序例子,控制伺服的程序可以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用的指令是一样的。

网友B:
学这个有没有买过资料?自己都不钻研一下,还学个锤子!

网友C:
要想知道指令的作用可以看编程手册

网友D:
不是我说,对应手册里面甚至都帮你写了一份范例程序了。剩下基本就是你对应工艺的修改。。这要是还不行真没办法了

网友E:
最简单一个plsy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定位指令三菱手册里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建议你看看顾美一体机的视频教材,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指令使用问题吧

网友H:
建议看下手册,运动控制有一本,我前年公司打印了一份,当时玩的可以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回原点。。。

好像现在啥也不会了,看手册估计发个脉冲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