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请教各位前辈 如何使触摸屏输入的数值乘十倍结果存在plc寄存器里  还有怎么让plc寄存器里的数值除以十 显示在触摸屏上 比如说我在触摸屏上输入123 我想让寄存器里存入的数是1230  反过来如果寄存器里的值是1230 我想让触摸屏显示123 该怎么做   用的三菱plc 昆仑通态触摸屏

网友A:
触摸屏里面做脚本,或者在PLC里面做运算。

网友B:
不知昆仑通态触摸屏有没有比例转换这样的功能,如果有就设置一下好了,否则就如楼上所说 触摸屏里面做脚本,或者在PLC里面做运算。

网友C:
mcgs在设备管理的变量通道就有这个功能,比例功能,找到链接的变量在设备管理里,设置10倍就可以。

网友C: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一下楼主,我写的反了,设置多项式参数里k1的乘除关系应该是/除,楼主可以自行设置然后试验一下。

显示是可以这样,但是往plc里写这个没试过,要想比较把握的话那还是写脚本比较清晰。

网友D:
触摸屏里面多项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触摸屏里面工程转换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屏上数据格式有设定小数点位数设成一位就对应起来了;

网友G:
工程值和PLC的值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在输入设定中就有

网友H:
正准备这样做,楼主做出来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I:
如虎版所言:

网友J:
在PLC里做一个运算不好么,难道是类似数据很多,还是因为PLC程序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