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一位朋友请我设计一个车间焊机的电气配图,他有14台各75kva的点焊机 和4台各160kva的缝焊机。我知道焊机的输入配线,不能与常规制造设备相匹配配线的,所以有些不明白,这类焊机配线应该怎样配?应该配多大的电源线?焊机配线要求是:点焊机75KVA输入线25平米;缝焊机160KVA输入线70平米。焊机是220V电压。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谢谢!

网友A:
把KVA换算成功率,然后再计算出电流就可以知道用多大的线了

网友B:
算电流要考虑电源三相还是单相,电压380还是220,不如直接看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电流要考虑电源三相还是单相,电压380还是220,不如直接看铭牌
焊机配线要求是:点焊机75KVA输入线25平米;缝焊机160KVA输入线70平米。焊机是220V

网友C:
你这个如果是电感式焊机的话大多数是2相380V供电,如果是逆变型焊机大多数是380V3相供电,前者需要考虑每相负荷均衡分配,后者只需要注意线径和工作同期率,焊机一般不会100%工作,使用要大于最小线径,考虑成本需要用经济截面

网友D:
没有必要选择线径大的线,不是连续工作,就工作一会,属于间断性工作。车间几台缝焊机我都用35的线,一直工作正常。功率多大记不起。

网友E:
点焊机的焊接时间和间隙时间大致为多少,缝焊机是不是连续工作的。
每相电源同时工作的点焊机是多少,有无数量限制措施。
供电距离,线路压降;大体考虑这些。

网友C:
缝焊机需要注意有的是焊接占空比较大,有的焊接时间较长(自动焊接较长管道,例如焊接管道生产线),根据实际生产选用合适导线为佳——保持导线温升最高不超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