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急求光耦A329J引脚定义资料!

这个是众辰变频器NZ200T的。不装模块是不是运行会报过流?怎么屏蔽过流故障?

是不是14脚和16脚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众辰变频器NZ200T的。不装模块是不是运行会报过流?怎么屏蔽过流故障?

网友A:
自己短接试试吧!

楼主:
谢谢,短接可以运行了,运行驱动电压也都平衡正常,但是装上模块还是报过流,模块是好的,主板上我又把上面2个TL082I换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2022-09-22):
回复 楼主:
众晨NZ200T单板短接14和16可以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