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PL低惯量电机

楼主(2019-01-03):
哪位大神有VPL低惯量电机呀,功率1KW左右就可以了。不带刹车,最好带电机连接线,我们用来做测试AB驱动器用

网友A:
楼主用是AB什么驱动器,是伺服驱动器,还是其他的驱动器,如果方便提供一下驱动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器2198-H040-ERS.2198-H008-ERS.都是小功率的,我们是架设维修AB的测试平台,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