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变频器制动电阻的设定

楼主(2019-01-03):
之前一台沈阳机床厂的变频器坏了,报错为E23.4。用了很多方法没有修好,无奈换了一台二手的。
现在装上去所有的参数对照原来的输入,可以使用了。但是没有办法刹车,主轴停止需要等待很久才可以完全停止转动。
查了说明书,以及原来的参数设定。发现参数从A051到A059全部是初始化的参数。
智能端子也没有一个是设定到“07”外部直流制动的。
现场的制动电阻,约为50Ω。且接线和原来的一样。
疑问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机床除了制动电阻和变频器本身的制动,还是有其他方式的减速方式?

楼主:
变频器为11KW。智能端子只用到了正反转和运行信号输出。

网友A:
A051得设置为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设成01之后属于内部制动,达不到刹车效果。
也出现容易过流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还有外置制动单元?

网友B:
数据初始化再修改刹车时间试一下

网友B:
日立的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实际在陶瓷厂和人造石工厂应用很多,也算耐用,就算刹车时间在1秒都没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制动电阻。
≤11KW的变频器内部有再生制动电路,外部直接接制动电阻。
≥15KW的变频器没有,外部接制动单元。
这个变频器是11KW的,外部接了制动电阻,电阻为50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刹车时间指的是A055“直流制动时间设定”吗?我设定从0-5S都试过了。
还是A093“减速时间”?0-15S也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