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主辊点动时暂停计数(信号取自主辊编码器)

网友A:
要通过程序来介入断开计数

网友B:
计数器使用HSC1或者HSC2,模式使用有启动输入的,当启动输入点为1或者0时(这个可以自己设置)暂停计数

网友B:
还可以使用更新当前计数值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暂停命令的上升沿将对应计数器的控制字设为禁止计数,运行HSC指令
暂停命令的下降沿再将对应计数器的控制字允许计数,并将更新当前值,运行HSC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