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接手一台汇川290/37KW变频器,故障是ERR04.说明书上只简单的写变频器输出存在短路或对地!或者外部原因!
现在是脱离现场到我这空载也是一上电就ERR04!这个机子你别看它功率不小,但采用的是一体化的IGBT!维修很麻烦!切断母线电源很困难!直流电抗器是在电解电容前面,因此无法串保护灯泡!
 该机维修相当麻烦。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设备!手头备件不足!想测波形又没找到TLP350的保护是怎么取消。
我很少修驱动板,但是以后也要适当的检修。如果取消不了保护就无法测到波形。请教朋友们的技术经验。感谢!

网友A:
近期维修一台英威腾CHF100-5R5G变频器,拆解后测量模块损坏,驱动电路采用的是6只sv3140驱动,保护电路是输出三只A7840检测变频器输出串的一段康铜丝两端的压降,短路三只7840的5 6脚,屏蔽故障 拆下损坏的模块测量6路脉冲负压均正常,启动运行后 W相的上半臂电压为-2V其他均为6V。因为手头没有3140光耦,用TLP250代替,吧上三桥的3个光耦全拆了,更换TLP250 测量六路电压均稳定正常,现在模块正在路上,等模块到了装上看看效果

网友B:
这个和HCPL316差不多,网上找找规格书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HCPL316差不多,网上找找规格书看看吧
TLP350和HCPL316差不多?

网友D:
我记得350是普通很常见的驱动光耦,没有保护功能。你再找一下其他的保护电路吧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向大家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手一台汇川290/37KW变频器,故障是ERR04.说明书上只简单的写变频器输出存在短路或对地!或者外部原因!
现在是脱离现场到我这空载也是一上电就ERR04!这个机子你别看它功率不小,但采用的是一体化的IGBT!维修很麻烦!切断母线电源很困难!直流电抗器是在电解电容前面,因此无法串保护灯泡!
 该机维修相当麻烦。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设备!手头备件不足!想测波形又没找到TLP350的保护是怎么取消。
我很少修驱动板,但是以后也要适当的检修。如果取消不了保护就无法测到波形。请教朋友们的技术经验。感谢!
直流电抗器是在电解电容前面,因此无法串保护灯泡。你不会把主滤波电容拆掉,从三相进线任一两根接直流进去?查一下电流检测回路吧,多数采用7840作为电流检测,看输出6、7脚电压是否2.5V,后面的运放输出是否0V,若不对哪坏换哪。

楼主:
谢谢,我很少修驱动板,公司给的条件不够。电解电容也不好拆,全是焊在板子上的。再加上驱动板是他们新给换的更没敢动。但我今天查到故障了,是您说的电流检测故障。C784V,有一个在故障时没有5V.换上就好了。还有一个通病:报ERR12.这是汇川290经常出现的软件故障,输入缺相。我们重新刷机了。再次谢谢您。一看您就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突然领悟到:上电就报ERR04应该查电流检测,运行时报ERR04(恒速过电流),才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