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变频器改造后 变成一拖二 然后电机震动大  有没有高手予以指导?

网友A:
变频器可以带2台电机,是不是变频器有的小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是通过刚性轴链接一起(比如抛光机的小车)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可能是电机的数据存在差异,建议选用同型号,同一出厂批次产品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不平衡了吧。

网友D:
试着修改载波频率,调整为高或者低试一下

网友E:
先只带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F:
不知你的一拖二是不是加接触器通过接触器切换分别控制电机启停,这样必须保证接触器吸合后才能启动电机。

网友G:
如果确定电机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改造方案还需优化或者参数需要重新调整。供参考

网友H:
描述的太笼统,是起动时震动大\调速过程中一直震动大还是在某个频率点?

网友I:
先试一台电机试试,再试另一台电机试试,然后两台电机一起试试,下面要做的,你懂得。

网友J:
你的变频器多大,你的电机多大,方便上传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