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带传送带设备出厂前做安规时,能做绝缘(500V 5S)和耐压(1800v 1S)测试么?
高压对变频器有没有损伤?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端要短接,1800VAC 1分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是LN 接在一起,输出的是U,V,W接在一起?
如果正常接法,不做耐压,而去做绝缘(500V),是不是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是LN 接在一起,输出的是U,V,W接在一起?
如果正常接法,不做耐压,而去做绝缘(500V),是不是可行?
输入输出所有点短接,对地打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我翻看了一下说明书,连绝缘电压也不能接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的测试标准,或许有解。

网友C:
变压器打压吗?    不允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