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电缆问题

楼主(2019-01-03):
这个电缆的高频特性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阻值是怎么测量的? 请问!

网友A:
也不了解这个问题,顶出来看正确回答。
前面说了电阻(阻值),后面又说阻抗,测量的是电阻吗?
资料出处,是介绍什么的呢?

网友B:
编码器电缆一般的传输脉冲的,基本上都是高频率的,一秒几万的脉冲,所以是高频特性电缆,后面的那个什么阻值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理解,脉冲信号电缆是由阻抗来决定它的高频特性的。所谓阻抗,就是感抗加电阻(用L+R来表示)。L代表感抗,它与通过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如果脉冲频率越高,L感抗就越大。使脉冲信号的电流输出能力(强度)降低。输出R代表电阻,它的数值决定电缆线端电压压降。也就是R越大,当输入脉冲电压幅值不变时,输出脉冲电压幅值衰减越大(线损电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C:
所以,电缆线长了,问题就更多了。特别是脉冲信号的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