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Q系列PLC带QD75N4控制4轴,执行OPR时,为什么一个轴碰到极限就会停止而且报ERROR,其他三个轴没有问题,碰到极限后会反向搜DOG!!参数设置都一样,用的时GX-WORKS软件!!

网友A:
楼主看下错误代码

网友B:
两个极限有没有接反?参数中原点回归重试功能有没有选择?

网友C:
搞不好是速度超限或者设定原点距离过短,看报警内容再说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有问题是因为两个极限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