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请问大神,三菱触摸屏A970GOT-TBA可用什么型号三菱触摸屏代换,谢谢

网友A:
你是要尺寸一样?另外还要确定是和什么PLC链接,哪种接口。

网友B:
这款停产了十年以上了;当时是GT1175代换,与不同的PLC连接上面配的通讯卡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与FX2N连接,用GT1175代换需要该什么?谢谢

网友B:
现在新的都GT1675\GT2310这些了;还有款经济型的GS2110,这个尺寸不一样;
另外你需要先考虑用户程序如何解决;

网友A:
GT1000系列的现在基本也不卖了,用GT2000系列,对应尺寸一样的可以用GT2310。如果便宜尺寸不一样的可以用GS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