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并联接法

楼主(2019-01-03):
12v/24v电瓶充电器4个桥堆并联接法

网友A:
二极管整流桥的并联吗?只要不是可控硅的整流桥,二极管的可以并联。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24v电瓶充电器4个桥堆并联接法
直接买个大一点的桥堆就行了,为什么用并联方式?

网友C:
直接买50A硅桥就行了,你的充电电流多大呀??
还需要二极管并联充电???
再大就用MOS同步整流了,

网友D:
利用手边现有元件可以并联使用,三轮车冲电器就是用的此方法。

网友E:
最好每个桥堆并成一个二极管,否则容易出现不均流

网友F:
这个充电器直接买个25A的桥堆足够吧,很便宜

网友G:
也可以买个两个大点的二极管模块呀,不就不用并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