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谢谢师傅们和老师们了。刚才用plcsim仿真了一下,应该是只持续一个周期。接着又受现场输入信号和逻辑运算结果的控制。谢谢您们了

网友A:
不太清楚表达,修改变量与程序执行结果不一致时,写入数值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修改变量和程序执行结果不一致时,修改变量不起作用。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