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介绍个PLC

楼主(2019-01-04):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2轴 圆弧和直线插补... 并且插补的时候 速度可以根据编码器 变化.
已知 西门子1500T ,信捷 可以做到.. 西门子1500T 太贵了,  信捷不知道质量如何.
大家还有没有推荐的 谢谢啊

网友A:
三菱、松下小型机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就信捷吧,质量尚可。

网友B:
要不用数控系统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松下,小型的不行..插补的时候 速度 不能随时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推荐个?谢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是开环惹的事吧?
何不用专用总线,具体怎么弄,想必高雅比较熟,不敢发表意见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随时改变是在运行的时候还需要调速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这简单改造数控设备,用的华兴数控的710Mi,支持自由PMC,你可以了解下,通用输入输出口可编程,不过资料很少。

网友C:
这个如果只是简单地直线插补,用FX5U、基恩士、信捷XDM都可以,但是圆弧插补和根据编码器做控制,建议用三菱R系列、信捷运动控制单元、欧姆龙NX系列带运动控制的CPU

网友D:
信捷的XDM用过两台,感觉还是不错的,支持一下国货呀

网友C:
还有:用固高的运动控制单元不错,4轴系统6轴系统都是自带圆弧插补(任意轴互相插补),价格还算实惠
不过都是语言编程,如果你不是特别熟悉建议用XDM

网友E:
台达50MC或者15MC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资料不多,得自己好好摸索,价钱应该是业界最低的,性能和质量也不是垫底的那种。
我最近在试玩50MC,运动控制能力很强,组建系统很容易,常见的协议都有接口。
直线和圆弧插补没用过,但是支持G代码和CNC的PLC实现这个应该不难,上台达官网找资料看看没准真行呢。

网友F:
三菱小型机有扩展定位模块,支持虚拟轴功能

网友G:
台达运动控制器,DVP-11MT DVP-50MT

网友H:
三菱5U的定位模块满足你的要求,高档点的用Q运动控制器

网友I:
要是价格主导的话和我建议用信捷
其实信捷的用着也还是不错的!
毕竟这个不是什么高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三菱5U的定位模块满足你的要求,高档点的用Q运动控制器

FX5U的本体好像不支持圆弧插补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松下的FP-XH运动控制版的PLC野可以吧!

网友K:
台达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松下的FP-XH运动控制版的PLC野可以吧!

松下的上次wushulin发帖说有问题,所以不建议大家应用。wushulin是资深松下PLC应用(我的话以前都是用中大型松下PLC,小型就用过十几套,而且用的目前已经停产了,新产品基本没有用过了不能随意瞎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三菱5U的定位模块满足你的要求,高档点的用Q运动控制器

FX5U的本体好像不支持圆弧插补啊
他应该说的是FX5-40SSC-S模块,价格较高,要连三菱专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