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新年第一帖,

如上图示。采用进口的变频器加配国产的整流回馈单元,即可组成一个向电网反馈的四象限交流调速系统。电动和发电功能都可以100%运行能力,这是一种匹配的控制系统,应用上主要工作在于如何把两种品牌的产品有效的,可靠地结合在一起工作。

网友A:
K版主发照片这风格很新颖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B:
这是自己素描的图片么

网友C:
这样的系统多机同步运行时候节能效果就会体现出来,不过造价也相对高了

网友D:
英威腾就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E:
这个很早就有,不过以前进口的这种能量反馈单元价格太高了,真正使用的不多;

楼主:
是的,这个系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传动系统。变频器,是西门子的MM440,整流回馈单元,是国产品牌。为什么要搞这种对接呢?那就是应用的需求所致。

西门子的MM440是一款通用型的变频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中国市场开始销售的。它的特点是结构紧凑的硬件电路板叠层形式。但是,这款变频器没有带电网反馈的功能,不管功率多大,都是通过直流母线上的制动单元,采用电阻的能耗制动来吸收电机运行中发电的能量。这就限制了这款变频器的应用范围,只能是对电机刹车制动那种应用场合了。如果是连续的100%的发电运行,这款变频器就不适合了。国外的传动产品制造商好像都有这种习惯和风格,什么变频器应用什么场合,市场定位很准确,很局限。想电网反馈那种,对不起,有更高级的工程型变频器来对应需求。

呵呵,在中国,问题就来了,这里钱少,人聪明。想方设法的少花钱办大事。怎么办呢?MM440的功能还是在同价格级别里算是比较不错的一款,于是,便打起了它的主意,用它与国产的回馈单元组合,完成国外100%电网反馈功能同级别变频器所能做的事。花少量的钱,做同等高档次变频器所做的事。耶!

于是,就有了顶楼的这个系统的组合。其实这种搭配,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实践和摸索,最终得到了可靠性有保证的组合。国产整流回馈单元制造商,为此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断地改进结合部的阻抗匹配,最终能够满足使用需求。

现在,随着MM4的停产下市,这种组合应该说也到了最后的亮相了。西门子新一代的SINAMICS变频器与MM4对等的替代产品是G120。在G120的系列里,就有一款整流回馈与逆变器做在一起的配置结构。叫PM250。他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整流回馈单元的控制形式,而且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输出,也没有直流母线上的大电容器作为平波和储能。没有预充电。完全就是电源交流进,交流输出。体积相当紧凑。这是针对单传结构100%整流回馈的四象限自由转换应用配置。靓眼。

价格而言,现在的转矩控制场合的使用,都是可以接受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可以接受。以前一提电网反馈,感觉高大上,现在,这个技术很成熟。完全可以选择使用。

网友F:
变频器发电返回电网?

网友E:
十几年前有个客户要这样操作,咨询过三菱公司的技术人员,那时一台能量反馈单元比三菱A540同功率变频器价格差不多,而且他们说电力局的电表是不计反馈的电能的,也就是说反馈的电能如果同时被其它负载使用了,相当于节省了这部分电能,如果就这一台在工作,那么能量直接反馈回电网,电表是不会把这个电量给减去的;

楼主:
哦,电网反馈的应用有这样一些信息:

如果单位供电变压器的容量超过了电网反馈设备的容量3-5倍以上,那这个电网反馈的设备不会对公共电网造成任何影响,它只是被单位变压器二次侧的负载消耗掉。也就是供电变压器二次侧负载有电动有发电,自己就相互抵消了。对于发电设备的有功部分,节省了电能。

如果电网反馈设备容量比较大,单位变压器容量达不到3-5倍,就会对公共电网有可能产生反作用。现在的电力部门,完全可以实时监控用户的电能状态,一旦电能出现负值(用户向公共电网馈电),电力管理部门是知道的,而且是禁止的。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用户,发出拉闸停电的警告。

如果单位是有特殊用途的重点客户,与电力管理部门有协议,就允许单位向公共电网馈电,并给于用户馈电能量的补偿。这相当于用户助力发电厂并网发电。当然,向公共电网馈电,馈电质量必须符合国标。否则一样被禁止。

由此,如果用户不想找麻烦,就要求自己的回馈单元容量尽可能满足小于自家变压器二次侧容量的3-5倍。同时,在馈电工作状态,尽可能把单位的用电设备也运行起来,防止被电力管理部门监控或警告。

不管怎么说,传动控制系统,如果连续工作在发电状态,向电网反馈的方案是最好的。首先它的回馈性能保证电机的制动力100%输出,其次,它的体积小,没有散热问题,而且节能再利用都是绿色环保的不二之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有个客户要这样操作,咨询过三菱公司的技术人员,那时一台能量反馈单元比三菱A540同功率变频器价格差不多,而且他们说电力局的电表是不计反馈的电能的,也就是说反馈的电能如果同时被其它负载使用了,相当于节省了这部分电能,如果就这一台在工作,那么能量直接反馈回电网,电表是不会把这个电量给减去的;
这个说法 只对电力公司有好处啊

楼主:
不会吧?这种设备应该更对用户有好处。

举例:一个动力机制造工厂,生产的汽油机或柴油机都要通过出厂的磨合试验或者是产品的耐久试验。动力机做实验24小时不停机,消耗燃油。如果此时,作为试验的加载装置,是能耗制动,那么动力机消耗的燃油所做的功就白白浪费掉了。现场还要有许多的用电设备,包括照明、风机冷却什么的,在耗费大量的能源。如果加载的装置可以把动力机输出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然后让周边的用电设备再利用。这样,对用户来说,会节省很多的电力能源,减少因为做实验所造成的资源大量的损失。

即使这样,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也还是要消耗资源的。仅仅是减少一些罢了。应该比能耗制动要节省一些电费了。

网友H:
上馈电设备需要到供电局报备吗

网友E:
不需要,反馈的电量同时也可以自己用掉;

楼主:
如果电网反馈的设备容量超过或等于单位电网变压器的容量,需要申报电力管理部门,并获准并网发电。如果馈电的容量小,单位自己消耗掉了,不对电网发生作用,就没必要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