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我想试一下手动设定目标值与反馈值,实现PID控制,我感觉我这样写没问题,但是PID输出一直是零,我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求大佬们看看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你那个设定值和实际值,在软件里面有凿变化,有没有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听明白大佬,我设置目标值跟反馈值用MOV直接给的,PID不是有这个特点么,当SV>PV时,会一直全力输出,当SV<PV时输出停止,我先给的就SV>PV,按道理来讲那就是一直有输出的,现在输出是零,也不是什么正反动作,我已经设置了输出值MV的上下限

网友B:
真机还是模拟?

网友C:
动作方向为0表示正动作,正动作时D1>D2,输出肯定为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勒
模拟的话,不支持的.所以不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