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断了。。。咋找位置

楼主(2019-01-04):
线断了,不好找,谢谢大家,帮个忙

网友A:
线断了,起码上个图啊,看看怎么回事?图都不上,怎么找?

网友B:
一支高级验电笔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地埋线吗?
上探测器了高级验电设备。

网友D:
如果是线槽或者露空的电笔就可以搞定!
要是埋地的可能就需要专用的断点检测仪。
埋地的出现断点应该有破坏才能出问题!巡线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设备?怎么弄法?呵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露空的,,,外皮完好,看不出来的,内伤

网友E:
通电跳闸,应当还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熟悉现场情况,可在可观察处查看,看外表有无异常;留意中间是否有接头、有无受力之处、以及导管管口情况等。
如果不是铠装电缆,并中途有可观察之处,可试2楼方法;由于可能存在短路,电缆通电时(单芯通电)需串接适当负载。
因我未试过该方法,不知所指验电笔是否为感应电笔。
检修时注意安全。

网友F:
首先测量出那一条断线然后将断线这条一头就火线再用高灵敏度电子验电笔延表皮测量感应电压(从接火线这头开始)到没有检测到感应电压处就是断点。

网友G:
露空就好办
在A或B端接上火线,用带验电功能的试电笔,在可疑段检测,有电没电处就是断点
这种电笔很便宜

网友C:
220AC接上就可以验电了!

网友H:
断线查找:断线的2端一端加220V一端接0V(做好短路跳闸保护),感应试电笔就可以轻轻松松找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线查找:断线的2端一端加220V一端接0V(做好短路跳闸保护),感应试电笔就可以轻轻松松找出来
应串接灯泡才安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不应该串接灯泡:如果发生短路就会把故障明显露出来,一下子查找到故障位置,这个位置反正需要切断重新连接的

楼主:
在不接电的情况下,能否用设备找出来断点位置??

网友J:
看了半天看不明白!

通电跳闸,是断路故障吗?

建议换电缆吧。

网友K:
考虑一下测量电容的办法也可以也是可以大概推测出断点的位置

网友L:
万能的某宝
搜索电缆断线检测仪
会给你很多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这个巡线仪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M:
如果是短路我有一个办法,找台电焊机电流不要太大,接到故障线路上然后找那里发热冒烟就是那里了。。

网友N:
应该是短路啊

网友O:
这个不太好看出来啊

网友G:
昨天在电工技能里看到一个视频,分享一下
就用普通万用表
先确定断的线
一端接火线
万用表打到交流20v档
黑表笔缠手指上4-5圈,拿红表笔顺着电线捋,注意观察表的显示,数字突然没了的地方就是断电。

网友P:
专业的断线巡线仪可以帮上忙

网友Q: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法好,不知实用效果如何,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Q:
我没试验,应该是可信的
感应电笔检测也应该是这个原理
视频在“头条”-“华哥专业电工”“电线不过电了,怎样找到电线断点?”

网友R:
断线检测方法很多,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