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近期需要一个触摸屏,部分参数要求直接用U盘的EXCEL文件传输(工艺参数,该参数不能在触摸屏显示但是可以直接将数据导入PLC)
哪个品牌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功能??最好不需要脚本

网友A:
建议使用plc的通讯口,比如串口通讯,然后可以用个笔记本或者读卡器直接传送到plc,这样保密性安全性更好。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威纶通怎么样??

楼主:
这个目前触摸屏都有USB口,直接将U盘的EXCEL文件内部数据导入应该可以的!
因为电脑的EXCEL文件是可以直接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