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A的IGBT这样布局怎么样

楼主(2019-01-04):
一台特殊用变频器,还没装好,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AC220输入。4只4700UF并联

网友A:
变频器是135KW还是90KW??
大规格我倾向于水冷不喜欢空冷,空冷散热片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 KW的冷却够了,工作时间不超过20秒,一个循环大概1分钟吧

网友B:
这是自己发明啊

网友C:
牛人一个,变频器也会做!接触器不要挡了风道,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D:
这是自己搞改造呀!

网友E:
保证散热良好,硬件,软件良好,OK。

网友F:
电容布局尽量做到引脚长度一致,不然纹波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牛人一个,变频器也会做!接触器不要挡了风道,影响散热效果。
接触器实际往外侧移一下即可;
感觉接触器电流好像不足吧(看起来好像是D125的)

网友G:
铜牌看上去好像有点厚度不是很足

网友H:
楼主
这自己坐下来能比买成品便宜吗?

网友I:
围观大神~·我就看看,假装学习一下

网友J:
学习高手。提升自己。谢谢分享

网友K:
这个变频器有什么特殊?

网友L:
90kW的功率等级,这个布局还可以了。

网友M:
是不是楼主扩容的呀。

网友N:
曾拿过尖嘴钳对电容放过电,结果很悲惨!

网友O:
可以哒!要注意安装距离,安全距离。没看到电流传感器?估计太紧凑了,安装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负载是电磁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是电磁铁

这个等同于纯感性负载了,不过相对于电机来说有功分量低多了

网友P:
功率不小啊,强。这么大的我一般接触不上。今年应该有机会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