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大神们,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用一个自复式按钮来控制机台的上电和断电啊

网友A:
单按钮启停?可以考虑自锁按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用一个自复式按钮来控制机台的上电和断电啊
自复式按钮怎么也要加点其他元器件才能实现单按钮上电断电

网友C:
可能用按钮加脉冲继电器,也可以用一个按钮加三个继电器组合成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D:
论坛内有单按钮启停电路自己搜索吧。

网友E:
D触发器.

网友F:
去马云那里看看 单键双稳态一键启停自锁继电器

网友G:
上电和断电,如果不是受条件限制,或者特别的需要,似乎不必只用一个按钮;如有必要,可参考以上回复。

网友H:
脉冲继电器有点小贵,不缺钱可以考虑一下(意大利进口生产线比较喜欢用的设计)

网友I:
用一个可以自锁的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去接通和断开电源,也别忘记做过载、短路保护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用一个自复式按钮来控制机台的上电和断电啊
用一个自锁按钮控制接触器去控制电机,前面加个电机启动保护器,过载短路保护都有了,但是有个缺点,没有失压保护……对操作工有危险的机器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