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生产中遇见个问题,在配电柜上装的电流表显示100A,我用线把电流表引到岗位上,接上后,电流显示40A,怎么能让显示成100A。用的屏蔽线,距离有30米,同一块电流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岗位上周围都有什么设备呢?强磁场?

网友B:
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不应该差这么多。

网友C:
线径不足,

网友D:
是不是线径太细了。还是有干扰?楼主,找到原因没?

网友E:
导线电阻!

网友F:
图片太模糊了,这个表上测量哪里都电流互感器,还是4-20ma传送的啊

网友G:
未能看清是直流表还是交流表,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H:
楼主的电流表是什么采集方式,是直接串联在电路里面, 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I:
很正常。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应该少于五米。要保证线径。

网友J:
试一下把电力线在互感器上多绕两圈做补偿

网友K:
估计是线长压降导致的吧。

网友L:
线压降引起的。应该是

网友M:
我也觉得连线太长,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线路压降导致信号衰减。解决办法:要么增大线径,要么把柜子移到现场,要么更换电流表,换成智能电流表。即有4_20MA 接口的得电流变,4-20MA信号可以远距离传输【表盘显示实际电流】,互感器换成有4-20MA信号输出接口的得类型。

网友N:
不用想其它办法,换互感器。

网友O:
你这种应该是普通互感器带电流表,那个你的阻抗过大(线路长电阻大而且还有线路感抗导致等效阻抗更大,互感器次级输出阻抗一般不超0.5欧姆,30米的话你可以用4平方双绞线试一下)

网友P:
这个应该不可能,我们生产现场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