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硬件是:

TG765-XT-C  1
XD3-60R-E   1
XD-E8AD-A   3

设备连接24路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低于阀值控制蜂鸣器报警。

请问下做这个设备注意什么。
设备没有别的,就3个电磁阀,没有电机,需要用屏蔽线吗?

网友A:
模拟量还是用屏蔽线好些.

楼主:
屏蔽线不是不是把所有屏蔽层连在一起接地?能否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屏蔽层是要接地的

网友C:
距离都有多远啊,还有你压力传感器上两线制还上四线制都啊

网友D:
屏蔽线单端接地,最好

网友E:
如果是电压类型的必须用屏蔽线

网友F:
这个建议用485串口多路模拟量模块采集再通过485总线采集,这样比较抗干扰和布线简单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那是不是要选用有通讯功能的传感器?价格就高了吧

网友H:
如果控制柜距离现场很近或者线路经过的地方没有任何其他线路或者干扰源可以省一点。
要是距离远或者线路途中会有其他电线或者干扰那就老老实实的用屏蔽线吧!

网友I:
模拟量做好防干扰措施;

楼主:
什么都没有,就3个电磁阀,连个电机电机也没有,距离2 3米

网友J:
通讯速度上有延时,模拟量反应速度快,做好屏蔽就行了。一般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电源装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用模块用的pLC本体的24供电的,在PLC输入还需要加滤波器吗?

网友K:
线对屏蔽的双绞线又比一般的总屏蔽线要好。总屏蔽一般是钢丝或者铜丝编织层,线对屏蔽的双绞线有的用铝箔纸,有的用铜丝。

网友J:
回复 楼主:
24路传感器,哪来的这么大的PLC来供电啊?模拟量采集,就算是PLC供电,PLC也要装滤波器了。
比如我常用基恩士传感器,最大连接16台。但如果走通讯,估计要一分钟才能读完这个16个传感器。那个速度是越多越慢,弄得我现在都敢用了。
但我用了输力强的,那个速度就快一点点,只是输力强的如果装24个传感器,仅传感器就要54万元(RMB)左右。

网友L:
读取16路传感器需要一分钟左右,平均每个传感器通讯时间需要近4秒,为什么那么慢,每个传感器要读好多个数据吗,直观感觉不应该这么慢呀。

楼主:
看模块说明书,每通道转换速度2ms,转换的数字量直接写在PLC里的,为什么需要这么久时间?
电流是不是没通道20ma X 20=400ma电流,说明书写着XD3可以带10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J:
版主,这个用什么型号滤波器?
有没有资料看看?

网友M:
距离较远的话要注意防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有,就3个电磁阀,连个电机电机也没有,距离2 3米

距离2、3米,线还是用屏蔽线好,至于要不要装滤波什么的,可以到时看具体情况在加装。

网友J: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用什么型号滤波器?
有没有资料看看?

我就是淘宝下单的:上海民恩电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用屏蔽线,请问这个屏蔽线是不是把所有屏蔽层直接连在一起接地就行?
用个铝条直接订到地里吗?

网友B:
屏蔽层与配电系统的接地线接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询问客服,说加了这个不能用漏保了。

网友N:
看现场环境,线用屏蔽线。防止干扰就行了,你那没电机干扰因该不大。原来我弄的一个就是采集信号和变频器电机走一槽,电机一开干扰的非常厉害。最后又换成屏蔽线单端接地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