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接手一台汇川MD300A变频器 拿到手现象为开关电源打嗝,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经检查更换了开关电源辅助供电的电容,各路输出的滤波电容,更换后无果,短接开关电源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 还是不行,7脚电压一直在7-15V跳动,8脚基准电压也一直0-2V跳动,外接16V供电8脚正常输出5v 开关电源有输出,表现为正常状态,更换了RC吸收回路,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2844都更换一遍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这个就是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 这个电源的个辅助绕组和输出取自同一路,冷热地接一起了,输出也没有稳压反馈,2脚是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顺便问下 那位大哥有MD300A的开关电源电路能不能共享出来,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及开关电源及二次侧各支路输出电源是否有短路,散热风上是否正常,驱动电路是否有短路 霍尔器件是否有短路,你可先切断开关变压器各路负载,单独测量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B:
匝间短路不会打嗝,后级有短路,或者二次供电回路。或者把电流采样电阻并个十欧的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匝间短路不会打嗝,后级有短路,或者二次供电回路。或者把电流采样电阻并个十欧的看看
谁说匝间短路不会打嗝?匝间短路打嗝不会时好时坏。图纸是MD320的,仅供参考。重点检查开关管栅极驱动元件看是否变值,既然你更换了开关电源辅助供电的电容,那还要检查电压检测反馈电路电阻是否变值,二次15V滤波电容是否性能不好;开关管漏极限流采样电阻是否变值;自供电回路整流管后面串联的电阻是否变值,可适当减小阻值;如果外接16V供电8脚正常输出5v 开关电源有输出,表现为正常状态,那么最大可能是自供电回路供电能量不足。

网友D:
一路一路的断开,直到正常为止

网友E:
7脚7-14V波动明显不正常 有波动到14V说明启动电路没有问题 分析原因为2844刚准备正常工作时产生负载电流时由于二次供电不正常单靠启动电压维持不够工作电流 所以电压被拉低到7V 重点检查上图坛友发的电路图D43 R104 C103 C102相关元器件有无变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开关电源是脱离电路板维修的,单独供电300V直流,你说的问题我都检查过了,应该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辅助供电的线圈匝间短路,导致辅助供电不足,通过启动电阻能维持2844的暂稳态,马上2844又因为供电不足停止工作造成打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哥 开关管的漏极电阻正常的,栅极限流电阻也正常,有一个稳压管应该是防止栅极驱动电压过高后反向击穿的,不知道参数,暂不能确定好坏,我现在就是怀疑辅助供电绕组匝间短路,造成缺少辅助供电,不用辅助绕组供电,外部供电测量辅助绕组电压只有110点几伏 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些原件我都全部更换过了,所有的二极管都换了一遍 电容也换了一遍,测量没有短路,打算有时间了拆开变压器一探究竟

网友G:
辅助供电查查是不是线路板过孔断了。我遇到过是线路板过孔断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辅助供电的确是短线了,是一个通孔中间断了但是这个问题一开始我就找到了 所以也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H:
修好了吗  静待佳音!

网友A:
看看振动芯片反馈网络与积分网络的贴片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几天出差了,还没弄,等过年放假了拆变压器重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外部供电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 开关管的漏极电阻正常的,栅极限流电阻也正常,有一个稳压管应该是防止栅极驱动电压过高后反向击穿的,不知道参数,暂不能确定好坏,我现在就是怀疑辅助供电绕组匝间短路,造成缺少辅助供电,不用辅助绕组供电,外部供电测量辅助绕组电压只有110点几伏 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呀
不知你怎么测试的?断开R104?要做这样的测量要在D43后面加电容,并接假负载电阻。如要简单实验,把R104减到10欧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外部供电切断R104是必然的,前面说到这个辅助供电绕组和输出的绕组用的是同一组,我直接测的输出,上面打字打错了,输出是11点几伏不式110点几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11点几伏电压确实有点儿低了,测一下辅助供电绕组电阻值,大概零点几到一点几欧左右,要是变大,看看是否绕组根部引线是不是腐蚀了、或是匝间短路但未完全短路,就是高内阻短路,这样会造成输出电压低但不会使电流过大而保护打嗝;辅助供电绕组内阻变大,损耗增大也会使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打算拆开变压器 充新绕制

网友A:
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I:
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电源打嗝。东芝7.5kw,电源芯片是M51996,芯片电源1、16脚在10-16v左右波动。直接用一个16v外部电源正极触碰一下芯片电源脚(负极接N,触碰一下就拿开),电源立即工作正常(稳压、次级各路电压正常)。正常工作后芯片电源脚电压13.3V,电源脚的电容,二极管都检查更换还是不行。2脚输出脉冲频率50khz。断电再启动还是打嗝,用16v触发一下就又正常了。难道也是变压器供电线圈的问题?

网友J(2019-02-09):
这个情况,在修UPS时遇到过。把启动电租并联个,试试

网友I:
电源打嗝的这个当时就弄好了,但是总感觉怪怪的,不知原因?直接将芯片供电脚那个电容由47换成100微法的,感觉就是电源启动慢一点,但可以正常使用了。至于说启动电阻的问题,原是3个180K的电阻串联,我短接一个电阻,只是打嗝的频率变快了。能打嗝说明启动电路已经基本提供了它所能提供的启动电流,一般还是辅助供电、一次侧吸收回路有短路、二次回路短路等等,当然有的要接主板或者假负载,这个也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那个变压器拆了 没有发现线圈短路 或者打火的现象,现在已经放弃维修了

网友K(2019-09-19):
感觉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L:
注意检查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6脚一般约为40kHz左右。过高,开关变压器感抗大,储能减小,输出偏低或打嗝;过低,感抗太小,流经开关管的瞬态电流过大,引发过流起控。
凡是有电容和电感的电路,各种故障表现,必然会和“频率”的正常与否,挂起钩来。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咸老师指点,那个汇川已经放弃了,后来维修一例安川的变频器 故障类似原因是PWM芯片供电二极管有软击穿更换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