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各位前辈,现有一个B2伺服,上位机最高输出100K,现在我想它每圈需要5000个脉冲,而电机又能以3000转的速度运行,可否?电子齿轮比应怎么计算?谢谢,现在我可以把弄到3000pr/min,但每圈的脉冲量才2000个,太小了

网友A:
3000转,对应每秒50转,每秒需要50乘以5000个脉冲,也就是250000,要250K,超过100K范围了,需要降低每转脉冲数。

网友B:
根据一楼计算,电子齿轮比设为2.5,应该没错,具体没有用过

网友C:
每圈需要5000个脉冲,实际就是限制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A:
设置每转脉冲数相当于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D:
B2的记得直接带设定每转脉冲的参数;与设置电子齿轮比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刚开始玩伺服,初衷是试试能不能在一定精度下极速运行

网友E:
B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比1的话是16万个脉冲转一圈吧,你要5000个脉冲转一圈,那齿轮比要设置成320/10了

网友F:
要3000r/min的话,就是50r/s,也就是需要50*5000=250000个脉冲/秒;
上位机按最高输出100K,那么电子齿轮比应该为250000/100000=25/10
上位机按输出5K算,那么电子齿轮比应该为250000/5000=250/5

怎么我记得B2的是160000脉冲/圈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电子齿比16比1是10000每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