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系列变频器控制三相380V电机

楼主(2019-01-04):
这是变频器的接线端子,正常输入要求200V电压,输出最大也是200V。但是我要控制三相380V电机。
这是我的简单的想法。

网友A:
你可以taobao购买AC220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B:
你电机是多大的?要是小功率电机星接可以改成三角接法。

网友C:
嗯,改变三相电机改成三角型可以了,印机稍微小点,可以这样做,稍微大一点,只能用三相电源220V,我们公司都在0.75千瓦左右,基本上都用单向200的,稍微大一点的话,应该在1.5和5.5天KW了就用三相电源啊!

网友D:
这类产品多的是,输出三相220可以用于三相220的电机;三相380的电机就选购输出三相380的呀!

网友E:
如果电机是星型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使用三相200V。如果是三角接法就更换电机或变频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taobao购买AC220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
中间这个能有18.5KW,那输入的多大电流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taobao的东西,需要自己判别真假,只能说有但是需要甄别

网友G:
呵呵;1、改电机接线为三角型;
2、买AC220V输入,带升压的输出:380V的变频,不过这种都是小众品牌,自己考虑好;
3、输入侧加升压器,用AC380V变频器;功率不大是可行的;

网友H:
楼上说的很对,你只需老实照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taobao购买AC220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

谢谢,但是领导要求消耗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是多大的?要是小功率电机星接可以改成三角接法。
电机0.75KW,变频器1.5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改变三相电机改成三角型可以了,印机稍微小点,可以这样做,稍微大一点,只能用三相电源220V,我们公司都在0.75千瓦左右,基本上都用单向200的,稍微大一点的话,应该在1.5和5.5天KW了就用三相电源啊!
和我们私下讨论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产品多的是,输出三相220可以用于三相220的电机;三相380的电机就选购输出三相380的呀!
后续我回上传视频或者照片。调试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机是星型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使用三相200V。如果是三角接法就更换电机或变频器了。
必须滴,电机三角形接法

网友A:
220V变频器驱动380V电机,你实在要消耗库存的话买一个变压器匹配

网友I:
小电机的话可以考虑改接线方式,懒的动手考虑高雅的方案买现成的,其实某宝买物品吧,我也常买,工业品我买过纠偏机(整套),打浆泵,电子尺等,实际使用都没问题,前提是购买前和店家沟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变频器驱动380V电机,你实在要消耗库存的话买一个变压器匹配
不用直接可以控制电机,这个我们曾经尝试过的

网友J:
提供一个我们平时采用的方案给楼主参考,普通0.75kw的电机一般都有星型和三角两种接法,将它改接成三角接法,220v电源加到1.5kw的变频器R、S输入端,电机就能正常工作。曾经遇到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的,要去掉缺相保护功能,碰到过0.15kw电机只有星型380v接法,自己挑开电机绕组端部接线,改成三角220v也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较麻烦,有些进口二手电机是三相220v的,直接接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供一个我们平时采用的方案给楼主参考,普通0.75kw的电机一般都有星型和三角两种接法,将它改接成三角接法,220v电源加到1.5kw的变频器R、S输入端,电机就能正常工作。曾经遇到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的,要去掉缺相保护功能,碰到过0.15kw电机只有星型380v接法,自己挑开电机绕组端部接线,改成三角220v也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较麻烦,有些进口二手电机是三相220v的,直接接上就能用。
确实是,有些进口的电机是三相220V的,我们这些库存都是在做这样的项目是剩下的。
德国的电机220v

楼主:
220V变频器,控制3相电机视频,由于环境有限,下次再录制一个好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