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咸老师:
     请教个问题,我公司使用的AB FLEX400系列变频器,其中0.75kw,输入220V,具体型号见第一张图,
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停电后,再次上电变频器不显示,放几天后可能再使用就好了,如此反复。
出现故障现场测量对比如下:
       好的变频器:变频器送电后,用万用表测量DC+与DC-之间电压310V左右,停电后快速降到10V-20V左右。
       不好的变频器:变频器送电后,用万用表测量DC+与DC-之间电压310V左右,停电后电压在200V-250V左右,长时间不降。且只有0.75KW的该类变频器出现问题,请帮忙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故障时恰巧开关电源没有工作,导致主回路控制电路的继电器或接触器或整流触发板不能正常工作,上电加到主电容的电荷释放回路切断,所以母线电压下降较慢。

网友B:
可能是充放电回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者相关元器件性能变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该变频器的内部图纸吗?能给具体写一下吗?

网友C:
开关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