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啥情况?

楼主(2019-01-04):
给用户做了一个直流24伏的电动窗控制箱
按图一不好使。电动窗有两根引线。靠改变极性完成开关。开窗过程中改变电源极性,还处在开窗过程中,同理关窗过程中,改变供电级性后还处在关窗过程中。
联系厂家 又是个没名无联系方式,
按图二用两只接触器好使了,真奇怪?

网友A:
一号图没有停止位置。

网友B:
这点电机脑子不灵活,反应不了那么快!

网友C:
这种就应该用西门子产品logo可以完成

网友D:
换向间隔太短!

网友E:
应该要加限位的吧

网友F:
小儿科的东西,很好搞,没事了玩玩也挺好,哈哈

网友G:
限位,互锁,停止.弄得太复杂.

网友H:
这个不可靠,无限位

网友I:
图1的km吸合正转,不吸反转吗,切换卩极性后应该用表打一下,看电源切忑来没

网友J:
呵呵,这个电机是直流电机,见过某宝上有专门的正反转驱动,使用更加方便

网友K:
这是不是跟汽车玻璃升降一个道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儿科的东西,很好搞,没事了玩玩也挺好,哈哈
既然是小儿科的东西相信您肯定了解内部构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动作原理吗?

网友L:
这生活也是太奢侈了!表情开窗都要自动化了!线接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生活也是太奢侈了!表情开窗都要自动化了!线接的漂亮
这是大型办公大厅窗户有二层或三层十多米高,必须用电动远程控制,,其实这东西早就有了。

网友M:
估计是因为没有停机间隙时间,换向失败;这应当与电机的性能或原理有关系(不是指质量)。
控制板做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因为没有停机间隙时间,换向失败;这应当与电机的性能或原理有关系(不是指质量)。
控制板做得漂亮!
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可能是转换过程过快,其实电动窗就是增加了相应的电动升降杆,不另外需要行程,互锁限位,我用过多次,它在内部已经完成了这些,经过手动改变极性多次比较。怀疑升降杆内可能有电源或机械止逆结构,改用两只接触器分别接接通开闭电源问题解决。